平台的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受什么参数影响?

楼主(2012-06-15):
如题:给定一个平台,其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的测量随不同国际标准而不同。而定位精度主要是受哪些参数的影响?

通过我的理解,主要是认为:1. 导轨的精度,具体来说是导轨的直线度;2. 驱动的精度。3. 装配精度

希望专业人士能帮忙解答我的问题:1. 上述理解是否正确?还存在哪些重要因素?2. 这些因素中,哪些是更为重要的?按重要性排序。

谢谢!

网友A:
说的挺全的,我认为导轨的精度,驱动的精度都比较重要

网友B:
这个肯定是都重要,哪个环节有问题最终的精度都没谱.

网友C:
还有如果是闭环,反馈元件的精度对定位精度的影响非常大.

网友B:
对:奔走关于还有如果是闭环,反馈元件的精度对定位精度的影响非常大.内容的回复:

反馈元件本身同样也有自身精度和装配的问题,如果是直线反馈,温度可能也是个问题。

网友D:
楼主要求多高?泛泛的谈没多大意义,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大家都是做应用的高手,不过这里我还是想问问关于导轨精度的问题。

1. 一般厂家的标准中,导轨的精度主要是考虑哪些指标和误差?又或者导轨的好坏是由哪些参数决定的?能给些链接或是参考意见吗?谢谢!

2. 我这里说的导轨精度,应是影响平台运动精度的最关键指标,但由于考虑导轨精度一般只考虑直线度与平行度,而平台运动指标主要包括6个方向的误差,请问有达人能给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吗?是由于导轨精度对部分运动误差参数影响不大?还是这些运动误差参数是由其他关键部件决定其精度?(如定位精度,我知道是由丝杠决定的较多)

网友D:
1.你可以找本导轨的样本在精度等级部分对照下不同等级导轨的各项参数的指标。

2.“我这里说的导轨精度,应是影响平台运动精度的最关键指标,但由于考虑导轨精度一般只考虑直线度与平行度,而平台运动指标主要包括6个方向的误差”-----个人觉得应该是导轨精度是影响平台精度的最关键指标之一,最终的平台精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影响因素很多,个人觉得单独剥离哪个指标单独谈都是片面的。

      另,不知道楼主说的平台运动指标主要包括6个方向的误差具体是指哪些?

网友B:
导轨的指标以及装配,对于除了x方向的精度以外

网友E:
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跟丝杆和导轨的制造和安装质量有关,还有检测反馈装置的精度有关(具体还要看你数控机床是开环还是闭环控制),也就是与电气方面的驱动控制系统的精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