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求救

楼主(2012-06-15):
我在画图的时候本来想截屏  可是框起来后截屏没成功  反而出了黄色框  哪位老师知道怎么把黄色框去掉啊

楼主:
出现黄线后我保存了还退出了   为什么会出现黄线

网友A:
好久不用了    都忘光了

网友B:
器件被选中了,编辑菜单里的撤销选择,或者点那个类似小剪刀但不是剪刀的那个图标

网友C:
中间那个点击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个点击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那个点击下就可以了!@

恩恩 好了  谢谢各位     看来我平时要多用这个软件  唉

网友F:
X+A两个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