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启动就跳接地故障

楼主(2012-06-15):
变频器一启动就报警接地故障是不是里面有接地电阻或是电容坏了呀麻烦大家指点一下应该怎么去处理

网友A:
问题问的有点太专业,不知道品牌型号,只能说句你的机器的检测接地的电路坏了

网友B:
应该是内部故障喽,拆开看看电路板这些东西!

网友C:
能测量下就好了,不过要拆开

网友D:
接地故障的原因很多,接地的处理是一个方面,另外其他部件,如电源模块,控制模块等的故障也会出现以上几点问题,所以要检查检查整体

楼主:
哦是VLT28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