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付好: 我有二台台达VFD-F 11KW报接地故障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2012-06-15):
我的这二台一样的故障,频率升到10以上就报CFF故障.有时到10频率也报这个故障,是用在风机上的,请问应查那些电路.其体那些心片多谢了.

网友A:
台达GFF的报警是接地保护。可以先看一下电机线是否绝缘良好,如果排除实际的接地问题,那么就应该检查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部分的电路。可以到当地维修间进行维修。

网友B:
测下电缆和电机绝缘,没问题后直接启动也行啊,才11KW,变频器的问题可能大点。送修吧。

网友C:
台达的变频器接地很重要,有可能接地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