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驱动装问题

楼主(2012-06-15):
请教一下PLC插到电脑上连接不上,驱动也装不了,有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吖?电脑系统是WIN732位的。

网友A:
还有装不了这一说i啊,要不你试试XP的系统,工控软件对XP的系统的兼容性很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B:
驱动先装好才能连上,看下安装要求

网友C:
你装的这个驱动不设和装在 WIN7 32 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