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2-06-15):
最近用组态王和台达VFD-B变频器通讯,波特率19200,8.E.1.通讯超时3000ms。读频率为只读,启停和写频率为只写,对变频器启停控制频率设定都可以,但是频繁启停或者进行频率的递增递减操作时就会出现通讯错误,变频器CE-11.要是删除掉频率设定和读取,频繁操作启停变频器就不会出现通讯错误。怀疑是正进行返回数据时进行了写操作,排除干扰和232-485模块的故障。不知道怎么排除,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这种现象是台达变频器的响应速度引起的。MODBUS RTU协议,本身就是主从协议,且两条命令之间需间隔3.5个字符,如果你的主站发送命令给从站,两串数据帧没有间隔,或者是台达变频器没有收到空闲位,那么就会报错。

     要改善这种现象,可以适当把台达变频器的响应时间稍微滞后,然后读取的命令帧做延迟发送。或者直接改MODBUS ASCII 通讯。

楼主:
多谢兄台指点,我去设置一下看看,但是用触摸屏就不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台指点,我去设置一下看看,但是用触摸屏就不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台指点,我去设置一下看看,但是用触摸屏就不出现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