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及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2-06-15):
变频
器
是利用了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而且在这方面表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情况,从工频
电源
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对使用了变频器主要方面采用的交一直一交的方式,从而才能够达到更阿訇的效果,先把工频交流电源是通过了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的形式,中间直流的环节、逆变和控制方面对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器的形式,而且对于中间直流的环节为滤波的形式,所以对于这方面也有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故障的原因是从直流回路的DC电压不足的形式,而且由于电网缺相、熔断器烧断或整流桥内部故障所引起的。解决方法:

网友:
(1)、检查主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如果变频器进线端通过了接触器,要检查接触器的控制回路是否误动作,如控制回路有误动作,可能导致接触器短时间内频繁启动停止,造成变频器欠压故障,复位即好,所以能复位的欠压软故,变频器的主接触器控制回路要认真检查。
(2)、如出现欠压故障不能复位,检查DC电容是否泄露。
(3)、如果变频器刚断电,迅速通电,也会引发此故障,所以变频器如果断电,要等电容放完电后(约5分钟),再重新启动变频器。
不只是从这里能够表现出这方面的效果,同样的对变频通断的导体方面也是能够表现出这方面的意义,从而才能够更好的正确的来改变这样的因素,所以中间的直流环节方面也是能够改变的一种趋势,从而才能够对电能控制的装置方面来看的话,是先从
机械
的方面来考虑到这方面的效果。从而才能够达到满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