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变频器在异步电动机上发展的变化,与提供的调压调频电源的电力变换的部分看,体现出来的意义上是不同,也就是从电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的形式,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的作用,而从各方面的意义上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所以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它由三部分构成,将工频电源变换为直流功率的“整流器”,吸收在变流器和逆变器产生的电压脉动的“平波回路”,以及将直流功率变换为交流功率的“逆变器”。
(1)整流器:最近大量使用的是二极管的变流器,它把工频电源变换为直流电源。也可用两组晶体管变流器构成可逆变流器,由于其功率方向可逆,可以进行再生运转。
(2)平波回路:在整流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中,含有电源6倍频率的脉动电压,此外逆变器产生的脉动电流也使直流电压变动。为了抑制电压波动,采用电感和电容吸收脉动电压(电流)。装置容量小时,如果电源和主电路构成器件有余量,可以省去电感采用简单的平波回路。
(3)逆变器:同整流器相反,逆变器是将直流功率变换为所要求频率的交流功率,以所确定的时间使6个开关器件导通、关断就可以得到3相交流输出。以电压型pwm逆变器为例示出开关时间和电压波形。
变频器在整体整流的效果方面是根据直流的功率上的变化,也是从行业上的改变来体现出来的效果,根据平滑的回路程度来体现出来的情况,按照这方面的变化,从电压的波动形式到现在的改变,影响这方面的效果也是有了一定的意义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