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从站通讯经常中断

楼主(2012-06-15):
问:317CPU上挂24个从站,其中有8个电子称,通过DP将实时重量显示在组态中,目前有4个从站的通讯经常中断,导致重量数据时有时无,到现在还查不出原因,请教各位高手应如何解决

问题补充:怀疑是干扰引起的,整个系统都装在一个控制柜内,应该怎样做好接地和屏蔽,接地是否需要与其它用电设备分开,接地和屏蔽怎样接为正确。

答:1、检查终端电阻是否正常,最两端的设备一定要把终端电阻打到ON。
2、如果是不定时偶尔中断的话,降低通讯速率应该会有改善的,如果DP线总长度超过300米,建议速率小于500K。
3、确保接地良好,一般只要接地良好,并且终端电阻正常,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A:
DP线总长度超过300米,建议速率小于500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P线总长度超过300米,建议速率小于500K

网友C: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二度的学习资料真是不错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