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指令内能否镶嵌步进指令

楼主(2012-06-15):
我想在主控指令内能否镶嵌步进指令,查了台达的编程手册,它只说不能在步进指令内镶嵌主控指令,所以我编了段程序,但编译说我梯形图错误,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为什么需要这样用;能够变通一下,采用另外的方法编程吗?

如果说编译错误,则可能是不允许如此使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编译错误,是步进程序没有写对吧,这些指令一般都是组合使用

网友C:
我学的是三菱FX2N的PLC,编程软件里面步进指令中的一个步相当于一个胖触点。你用STL方法编程时,到哪一个步时,那个胖触点相当于保持闭合了。如果用主控指令,电路全断开。后果你知道的哦!所以不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