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芯片(电机驱动上的)

楼主(2012-06-16):
如下图,是一个90V20A直流电机驱动上面芯片,下面两个大铁片是接220V交流电,上面两个大铁片接直流电机,芯片塑料上标注+和—,下面中间两个引脚是控制信号输入,芯片下面黑色面板是大散热片,芯片通过两个螺丝固定在散热片上,我觉得像是可控硅,但没见过这种封装的

驱动说明书上有这么一段话“PWM 直流调速  采用国际最新数字控制调速技术和专用器件”

网友A:
这个应该是IGBT模块  到网上一百度全出来了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2356227159

网友B:
    没有看到过直流驱动,再来个全图看看哟

网友C:
应该是IGBT模块。。。。。。

网友D:
我曾经用过的一款晶闸管与你的图很象.你仔细查看有没有啥字符型号啥的?上次我是用放大镜,在灯光下变换了好多角度,才隐隐约约的看到几个字符,然后上网搜索,查找代换型号才解决问题的!还有个办法,就是你把这个模快前后的电路画出来,然后分析电路,这样也能搞的清它在电路中是干啥的,知到它的作用,就好找相应的代换模块了!

网友E:
是三相整流模块,中间的一个脚烧坏了

网友F:
是可控整流模块输入信号是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IGBT模块。。。。。。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