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

楼主(2012-06-16):
我写好程序后,用PLCSIM做仿真,点菜单上的仿真按钮,出现上面的提示,请教哪位大神,是什么问题,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是你的电脑系统出问题了   运行时间到了

楼主:
看书上说只有14天的授权,难道我每隔14天重装一次系统?

网友B:
网上找个万能授权啊,经常看到的

网友C:
1, 有可能 是 运行的授权出错

2, 也有可能是安装后有杀毒软件删除某些文件啦

网友D:
重装一个授权软件。。。。。

网友A:
或者你把你电脑系统的时间改到3000年    试试    也就是说把系统时间改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