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嵌入式WINCE如何增加中文字库

楼主(2012-06-16):
如题:购买了研华的平板电脑TPC-30,系统是做好给发过来的,装的WINCE系统显示的都是英文的,现在要在上面运行组态王嵌入版的软件,不能显示中文,哪位朋友知道如何在这样的系统上增加中文字库吗?

网友A:
1.  在定制wince系统的时候,进入” project Properties”里,在Local/clear, 再选择你想要系统支持的语言,在默认的语言里选择系统默认的语言。

回到Catalog,选择“Core OS”—>International”—>Locale Spectific Support

 > Chinese【Simplified】”(这是系统开机默认的语言)

2.  回到 Catalog, 选择“Core OS/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 Chinese【Simplified】

     Monotype Imaging Ac3 Font Compression 选上

     GB18030 Data Converter 选上

     Fonts/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50) 选上

补充:在没有压缩字体的情况来,默认选择的新宋字库大小是10M多,文件为simsun.ttc,若选择Subset 2_50版本,文件为simsun_2_50.ttc,字体大小是将近3M,也是对WinCE体积进行裁剪关键所在。当然如果选择了AC3对字库进行压缩,哪么体积还可以进一步缩小,压缩后的文件为simsun_2_50.ac3,体积就只有不到2M

字库所在目录:D:/WINCE600/PUBLIC/COMMON/OAK/FILES

如果这样还是太大(我今天就是这样),没办法,改系统定义的NK大小了(我用的是Sirf_A4):

IF NOT defined MEM_NK_SIZE (
    IF defined IMGMULTIXIP (
        IF  "%EndStrOfFlatRelDir%"=="Debug" (
            set MEM_NK_SIZE=0x02900000
        ) ELSE (
            set MEM_NK_SIZE=0x01500000
        )
    )

看到这里应该知道改哪里了吧!我将set MEM_NK_SIZE=0x01500000 改为set MEM_NK_SIZE=0x02900000 ,再次编译,一切OK! Very easy!!!
这个方法很经典,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学习,还真不知道增加一个字符也这么复杂呀,TPC 7061 的也是只有一种字符,都不知如何安装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你说的方法是做系统的时候如何封装进去吧,看来后期想做进去是不容易啊,重做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