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无协议通信接收不到

楼主(2012-06-16):
小弟初学PLC,使用欧姆龙CP1L-20点PLC通过RS232通讯选装板,和RS232转USB线和电脑USB口相连。在上位机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PLC无协议通讯传上来的数据。调试了两天还没弄出来,请高手指点可能是哪些地方的问题。拜谢~~

网友A:
通讯的内容应该放在固定的数据寄存器中。。。。。。。。。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通讯的内容应该放在固定的数据寄存器中。。。。。。。。。 内容的回复:

黄工,编程手册里是这么写的,D区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B:
通讯设置

这个地方你设置好了吗?还有最好加上串行端口发送准备标志。还有20点的PLC不能使用端口2.

楼主:
对:internet-75关于这个地方你设置好了吗?还有最好加上串行端口发送准备标志。还有20点的PLC不能使用端口2.内容的回复:

设置过了,我是用usb转232的线和plc相连的,会不会问题在这里呢。还有麻烦帮我看下,程序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2018-04-21):
还是不能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

网友E(2018-06-01):
学习下,借鉴长辈的心得,谢谢楼主啦

网友F(2019-03-11):
20点PLC没有内置板,只有内置232口 你用内置232口改为 @TXD W400 #0100 &2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2019-07-11):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想请教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