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改MP370后硬件组态出错

楼主(2012-06-16):
            这会现在设备维修,因工艺需要增加一个气缸控制动作,现在硬件连接正常,在用 PROTOOL 修改集成在 S7 项目中的 MP370 程序后正常,但退出后出现硬件 SDB 故障, 后到网络组态去看, 只要编译就出错故障是什么意思?

         看了半天帮助文档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们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我本没有搞什么硬件组态的,为什么出故障?

网友A:
代理销售日本SMC气动元件。保证原装正品.货期短,提供项目选型技术支持。免费提供SMC技术型号资料。
SMC香港台湾直销货源,价格更低,货期更短。欢迎询价,订购!!!
询价邮箱:534389668@qq.com
详情请联系
业务Q Q:  534389668
电    话:   152 2010 4535  聂生

网友B:
       通讯网 高手呢,快出来帮帮忙呀?这是什么原因呀?

总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高手总是不真正的帮助人家回家问题,偶回答问题是说让人家重启电脑的话题,真是让人心痛呀!

网友C:
看一下软件功能是否装全?有没有被保护块要编译.不建议使用原程序中的备用软元件,细看一下程序,自己开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讯网 高手呢,快出来帮帮忙呀?这是什么原因呀?总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高手总是不真正的帮助人家回家问题,偶回答问题是说让人家重启电脑的话题,真是让人心痛呀!

你找错地方了。你去找西门子售后嘛。。。西门子服务回答你,那是理所应当,他要卖给你产品嘛,卖给你他就得利了。。无利不起早嘛!!我又不从西门子那里拿钱,呵呵呵。。。

网友B:
已经打过电话问过西门子售后服务。他们说详细问题也不是太清楚。程序也发给他们了。 你是高手,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吗?

网友E:
不懂哦,高手快快来解答

网友D:
那不是写的很清楚么???举个例子:假如你的硬件只有8个点,I0.0,I0.1,I0.2,I0.3,Q0.0,Q0.1,Q0.2,Q0.3...你在屏里面设计一个指示灯,让它指示一个-----------比如Q8.8-----------的状态,但在你现在使用的这个实际的硬件中,这点并不存在,它当然就会报错。。还有另外两项---文件丢失,或者没有授权。。。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写的很清楚么???举个例子:假如你的硬件只有8个点,I0.0,I0.1,I0.2,I0.3,Q0.0,Q0.1,Q0.2,Q0.3...你在屏里面设计一个指示灯,让它指示一个-----------比如Q8.8-----------的状态,但在你现在使用的这个实际的硬件中,这点并不存在,它当然就会报错。。还有另外两项---文件丢失,或者没有授权。。。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那不是写的很清楚么???举个例子:假如你的硬件只有8个点,I0.0,I0.1,I0.2,I0.3,Q0.0,Q0.1,Q0.2,Q0.3...你在屏里面设计一个指示灯,让它指示一个-----------比如Q8.8-----------的状态,但在你现在使用的这个实际的硬件中,这点并不存在,它当然就会报错。。还有另外两项---文件丢失,或者没有授权。。。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B(2012-08-10):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那不是写的很清楚么???举个例子:假如你的硬件只有8个点,I0.0,I0.1,I0.2,I0.3,Q0.0,Q0.1,Q0.2,Q0.3...你在屏里面设计一个指示灯,让它指示一个-----------比如Q8.8-----------的状态,但在你现在使用的这个实际的硬件中,这点并不存在,它当然就会报错。。还有另外两项---文件丢失,或者没有授权。。。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高手就是高手

     还高手,高手个屁屁,问题不回答还举个不相干的例子,这是组态中 SDB 问题,与你的 硬件 点 有 屁 的 关 系.猜 晕  没有回答点子问题 !

网友H:
你别用那个备用的行不?鬼知道老外又在哪里用上导致冲突了!你重新建个db什么的不行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那不是写的很清楚么???举个例子:假如你的硬件只有8个点,I0.0,I0.1,I0.2,I0.3,Q0.0,Q0.1,Q0.2,Q0.3...你在屏里面设计一个指示灯,让它指示一个-----------比如Q8.8-----------的状态,但在你现在使用的这个实际的硬件中,这点并不存在,它当然就会报错。。还有另外两项---文件丢失,或者没有授权。。。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高手就是高手      还高手,高手个屁屁,问题不回答还举个不相干的例子,这是组态中 SDB 问题,与你的 硬件 点 有 屁 的 关 系.猜 晕  没有回答点子问题 !

道理是一样的嘛!!!呵呵。。。你要是出了我给你的那些问题,它也显示这个故障代码!!呵呵

网友J:
我一般都不把那个屏组进去,你可以备份后把屏删掉重新编译看看,还有你这个STEP7是中文版的,软件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B(2012-10-24):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那不是写的很清楚么???举个例子:假如你的硬件只有8个点,I0.0,I0.1,I0.2,I0.3,Q0.0,Q0.1,Q0.2,Q0.3...你在屏里面设计一个指示灯,让它指示一个-----------比如Q8.8-----------的状态,但在你现在使用的这个实际的硬件中,这点并不存在,它当然就会报错。。还有另外两项---文件丢失,或者没有授权。。。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高手就是高手      还高手,高手个屁屁,问题不回答还举个不相干的例子,这是组态中 SDB 问题,与你的 硬件 点 有 屁 的 关 系.猜 晕  没有回答点子问题 ! 道理是一样的嘛!!!呵呵。。。你要是出了我给你的那些问题,它也显示这个故障代码!!呵呵

     今天无意又看到这个帖子,在 S7 软件组态中能输出绝对 Q8.8 ?能在硬件中出现 ?不会吧!在你输入 绝对地址 Q8.8 时都显示红色啦,怎么可能保存,误人子弟 !

    14 楼的 HUB 才说到点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