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S7 300中把字符串转变为实数

楼主(2012-06-16):
求助 怎样在S7 300中把字符串转变为实数 例如"01"变成1.0, “98.6”变成98.6,“0.112”变成0.112.

网友A:
    字符串 你要屏中显示的话是 可以直接调用吧 !

网友B:
那就算了,然后用功能块转换

楼主:
可以具体点嘛 我是要把转化后的实数传给上位机的,不是用来显示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