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6-16):
教各位前辈:欧姆龙晶体管输出模块CJ1W-OD261,可以直接带DC24V电磁阀么?

网友A:
你电磁阀有几个,多的话肯定带不动

网友B:
可以带,如果多的话加中间继电器,电磁阀电源单独取

楼主:
对:kuki10101关于你电磁阀有几个,多的话肯定带不动内容的回复:

哎  就是太多了   全部都是电磁阀负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kuki10101关于你电磁阀有几个,多的话肯定带不动内容的回复:哎  就是太多了   全部都是电磁阀负载

你这个“多”是一个输出点控制多个电磁阀还是输出点分别控制呀?如果是分别控制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带,如果多的话加中间继电器,电磁阀电源单独取

网友D:
晶体管输出也可以带中继吗?

网友E:
带是可以的,带一个问题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晶体管输出也可以带中继吗?

可以驱动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G:
如果电压够的话应该可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