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电开关控制报警灯的问题

楼主(2012-06-16):
我想取两只NPN型的光电开关接负载继电器线圈用于24v报警灯控制,同时光电开关又要接到PLC输入点里,

网友A:
三菱FX的PLC我做过是可以的

网友B:
日系的 PLC 一般都是这样做法,也就是输入的为负电压端!

楼主:
用多大的继电器知道吗?线圈的工作电流多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