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和ABB变频器ACS800的DP通讯控制

楼主(2012-06-16):
我现场需要西门子300PLC和ACS800做DP通讯,第一次使用,很多地方不会。看了好几天教程后今天开始着手做了。现在出现了问题。请帮忙分析。

300PLC一台,ABB变频器2个。用了3个DP头组建网络。安装好RPBA-01,插上dp头后,设置参数,完成后提示7510错误,查看错误代码后,原因是“传动单元和主机之间的周期性通讯丢失”,难道是DP通讯接头做的不好,或者是线缆不好,还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啊?

通讯卡上显示的灯情况是:离线 红灯 亮。host主显示灯  绿色  亮。都不闪。

请帮忙排查时硬件连接不好,还是设置问题。

另外,有几个问题不是太清楚,帮解答。

1,STEP7里面硬件组态还没有做进去ABB的dp通讯,这样就设置ABB变频器的参数,没影响吧。DP头是插在PLC上的了。

2,RPBA上的终端拨码开关和DP头上的拨码开关不冲突?也就是说,我最后一个变频器的终端,那么通讯卡上的拨码要打到ON上,跟它连接的那个DP头上的终端拨码也要打到ON上吗?或者是只要其中一个即可?

谢谢。

网友A:
1.首先确保硬件回路是通的,不知道你PC机上是否插入了CP卡,能诊断网络地址是否全部存在正常?

2、再次查看PRBA-01 的说明书,灯状态表示什么。

3、有关终端电阻激活,需要查看你的拓扑图。终端是顾名思义的,只有在网络的终端才需要将终端拨码打到ON。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是硬件连线不通。

重新看了指示灯。连接正常后offlin灯不亮才对。然后设置参数,一定把变频器参数跟PLC硬件组态里面的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