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互锁和电气互锁原理的区别

楼主(2012-06-16):
控制回路要先将分别控制正反转停止的两个按钮串联接好,随后将两个分别控制正反转启动的两个按钮并联接好后与停钮的一端接好,停钮的另一端准备与电源连接,然后再把分别正转反转主接触器的常开辅助接点分别并联在各自相对应的启动按钮两端,之后再将各自主接触器的常闭辅助接点串联到对方的启动回路中,也就是说正转的常闭串接在反转启动按钮的一端,相对应反转的常闭接点要与正转的启动按钮一端串联,起到互锁的作用,(就是说正转运行时期接触器常闭辅助接点会将反转的启动回路断开,反之则依然是这个道理,为的是防止同时期按下下按钮会造成一次回路的相间短路,这个待会再解释),然后将两个常闭接点的另一端分别与所对应的启动回路的主接触器的线圈一段进行连接(就是说控制正转地启动的回路就串接正转接触器的线圈一段,反转起动控制回路就与反转的主接触器线圈一端串接,不要弄混了)将两个线圈的另一端并联接在一起后接入热继电器的常闭接点的一端,热继电器常闭接点的另一端准备与中性点N或另一相线连接,这要看主接触器线圈的电压(220V就与中性点N连接,380v的话就接另外一相线),还需要在控制回路的最前端即停止按钮准备接电源的一端在接相线制前要经过一个控制保险,现在只能说控制回路接好了。下面就接主回路,主回路需要2个接触器,分别用于正转和反转时接通主回路,所以将两个接触器主触头的上端分别与三相交流电源的3条相线连接,而主触头的下端对应的触头上则要将其中任意两条线互换一下,然后按照互换以后的顺序接入电动机绕组连接好以后的3个连接片上(比如说三相电源ABC顺序接到一个接触器上口,并在此处按照相同的顺序与另外一个接触器上口并联,然后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下口还按照ABC的顺序引出线接到电机绕组连接片,而同时要按照ACB或BAC或CBA的顺序将引出线接到另外一个接触器的下口),另外还要在接触器到电机接线盒接线处之间先行串接热继电器的主接点,同时还要在电源引线与接触器上口之间串接熔断器。这样全部回路大致接好了。

短路保护由熔断器担负,过载有热继电器承担。
这个回路是比较简单的,大致原理是保证电机正转时反转不能接通,而反转时正转也不能接通,否则同时吸合接触器就会使三相交流电在接触器下口形成短路,所以要在回路中加闭锁,再有就是无论反转还是正转都要求随时可以停止电机运行,因此停止按钮要串联,起纽要并联。

电气互锁就是通过继电器、接触器的触点实现互锁,比如电动机正转时,正转接触器的触点切断反转按钮和反转接触器的电气通路。机械互锁就是通过机械部件实现互锁,比如两个开关不能同时合上,可以通过机械杠杆,使得一个开关合上时,另一个开关被机械卡住无法合上。电气互锁比较容易实现、灵活简单,互锁的两个装置可在不同位置安装,但可靠性较差。机械互锁可靠性高,但比较复杂,有时甚至无法实现。通常互锁的两个装置要在近邻位置安装。

楼主:
电气互锁:指的是常用电源工作的时候,备用电源不得投入运行,常用电源停止工作后,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运行。常用电源恢复供电后可以自动切换到常用电源(当然也可以不切换),电气实现这种功能称为电气互锁,也可以叫电气联锁的。有很多地方需要电机的正转和反转运行,比如大门的开启和关闭就是电动机的下转和反转控制的,电机的正转和反转是靠对电源的相序进行倒相实现的,正转运行的时候,反转投入运行就会造成相间的短路,烧坏电气设备,这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正转的时候将交流接触器的辅助常闭触点串连在电机反转的控制回路中,将反转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串连在电机下转的控制回路里面,当电机正转的时候用交流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切断反转电机的控制回路,使反转无法投入运行。反转工作的时候用交流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切断电机正转的控制回路,使正转的操作不起作用。电路分为主电路也叫做一次电路(电源的接线)和控制电路也叫做二次电路,二次电路是控制一次主电路的。
交流接触器是一种控制元件,里面有一个控制线圈,可以是AC220V电压也可以是AC380V电压,通电后可以使之闭合,接通一次主电路,使电机工作。控制线圈的的通断的线路为控制控制线路。电气元件在不通电的时候,闭合的触点称为动断常闭触点,断开的触点称为动合常开触点。主回路的触点可以通过很大的电流,根据电机的大小选择不同大小的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是接在控制回路里面的,所以电流限制在5A。

网友A:
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