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常用工具及使用

楼主(2012-06-16):
一、拆装工具
1、螺丝起子(又叫螺丝刀或改锥):
十字起子
一字起子
其它形状(视螺丝而定)
2、钳子
尖嘴钳:主要用来夹小螺丝帽,绞合硬钢线,其尖口作剪断导线之用
虎口钳:主要作用与尖嘴钳基本相同
斜口钳:用于剪细导线或修剪焊接各多余的线头
剥线钳:主要用来快速剥去导线外面塑料包线的工具,使用时要注意选好孔径,切勿使刀口剪伤内部的金属蕊线

楼主:
二、测量工具
1、试电笔:用来检验被测物本是否带电,假如被测物体带电就会使电笔内的氖管发光,用试电笔测试带电物体时,如氖泡内电极一端发生辉光,则所测的电是直流电,如氖泡内电极两端都发辉光,则所测电为交流电。
2、万用表:主要用来测量交流直流电压、电流、直流电阻及晶体管电流放大位数等。现在常见的主要有数字式万用表和机械万用表两种。
(1)数字式万用表
在万用表上会见到转换旋钮,旋钮所指的是次量的档位:
V~:表示的是测交流电压的档位
V-:表示的是测直流电压档位
MA:表示的是测直流电压的档位
Ω(R):表示的是测量电阻的档位
HFE:表示的是测量晶体管电流放大位数
万用表的红笔表示接外电路正极,黑笔表示接外电路负极。优点:防磁、读数方便、准确(数字显示)
(2)机械式万用表
机械式万用表的外观和数字表有一定的区别, 但它们俩的转挡旋钮是差不多的,档位也基本相同。在机械表上会见到有一个表盘,表盘上有八条刻度尺:
标有"Ω"标记的是测电阻时用的刻度尺
标有"~"标记的是测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时用的度尺刻
标有"HFE"标记的是测三极管时用的刻度尺
标有"LI"标记的是测量负载的电流.电压的刻度尺
标有"DB"标记的是测量电平的刻度尺
(3)万用表的使用
数字式万用表:测量前先打到测量的档位,要注意的是档位上所标的是量程,即最大值
机械式万用表:测量电流、电压的方法与数学式相同,但测电阴时,读数要乘以档位上的数值才是测量值。例如:现在打的档位是"X100"读数是200,测量传题是200X100=20000Ω=20K,表盘上"Ω"尺是从左到右,从大到小,而其它的是从左到右,从小到大
(4)注意事项
调"零点"(机械表才有),在使用表前,先要看指针是指在左端"零位"上,如果不是,则应小改锥慢慢旋表壳中央的"起点零位"校正螺丝,使指针指在零位上。
万用表使用时应水平放置(机械才有)
测试前要确定测量内容,将量程转换旋钮旋到所示测量的相应档位上,以免烧毁表头,如果不知道被测物理量的大小,要先从大量程开始试测。
表笔要正确的插在相应的插口中
测试过程中,不要任意旋转档位变换旋钮
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将不用表档位变换旋钮调到交流电压的最大量程档位上
测直流电压电流时,要注意电压的正、负极、电流的流向,与表笔相接 (时)正确

楼主:
三、焊接工具1、镊子:用于夹住原件进行焊接
2、刻刀:用干清除原件上的氧化层和污垢
3、吸锡器:作用是把多余的锡除去,常见的有两种:(1)自带热源的;(2)不带热源的
4、电烙铁:熔解锡进行焊接的工具
(1)一般分为外热式,内热式两种
(2)新购的烙铁,在烙铁上要先镀上一层锡
(3)焊接时应注意的事项:
掌握好电烙铁的温度,当在铬铁上加桦香冒出柔顺的白烟,而又不"吱吱"作响时为焊接最佳状态
控制焊接时间,不要太长,这样会损坏元件和电路板
清除焊点的污垢,要对焊接的原件用刻刀除去氧化层并用松香和锡预先上锡

楼主:
四、其它用品
1、焊锡:焊接用品,在锡中间有松香
2、松香:除去氧化物的焊接用品
3、助焊剂:作用和松香一样,但效果比松香好,可是,因为助焊剂含有酸性,所以使用过的原件都要用洒精擦净,以防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