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 200 pc access项目质量坏的问题

楼主(2012-06-17):
请教s7 200 pc access的客户端测试栏里的项目显示质量坏怎么解决?
有遇到的没?

网友A:
就是因为通讯有问题.

解决:

1,保证s7 200 pc access通讯设置和PLC完全一致

2.先在200的编程界面上确认通讯正常后

3.再转至s7 200 pc access进行测试

网友B:
设置PC ACCESS之后记得要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