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P60.1软硬件升级到60.2的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12-06-17):
由于CMP60.1卡的全球停产,目前我们要将该卡软硬件升级到60.2,目前单机模拟在下载PLC程序时,总是提示程序过大,无法下载,请各位大侠支持,谢谢

网友A:
请确保CMP60.2 和CMP60.1的固化软件的版本 一致, 有具体的报警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CMP60.1的固化软件的版本 一致, 有具体的报警代码吗?

报警代码:Error 3100:Code too large. maximum size:1048576(1024K).

固化软件重写,如果固化不正确的话,工程project不允许恢复。

目前状态,工程已经恢复90%,只差PLC无法正常下载,下载后提示以上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