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VFD055E变频器用于天车以前正常,近显示HPF3查资料为GFF保护

楼主(2012-06-17):
线路有问题。请问高手这种情况是否只能返厂维修了,先谢谢了!!!

网友A:
如已过保修期的话,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变频器,低价位、高质量、交货迅速!不耽误客户生产!

------------------------------------------------

北京中关村变频器维修中心

TEL:13311395813    QQ:1254481113

网友B:
测量模块有没有问题  或者CT 有问题   台达 VFD-055E变频器 换个大电容也必须拆掉模块 这种牛b的设计 必须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模块有没有问题  或者CT 有问题   台达 VFD-055E变频器 换个大电容也必须拆掉模块 这种牛b的设计 必须赞一个

没有见识过,呵呵,建议搞设计的朋友多为售后想想。

网友D:
返厂如果能免费修士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