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我该这样组网好!

楼主(2012-06-17):
我用10台XGB系列PLC组成一产品测试车间(也就是10台测试设备),现在需要将这10台设备的产品测试的数据直接上传到电脑保存,现计划在电脑上用组态王软件来读取PLC中的数据,不知道这网给这样组??电脑离测试车间大约500米左右。谢谢!

网友A:
用RS-485总线传送,要有485-232转换卡,带软件的。

网友B:
用RS-485总线传送,要有485-232转换卡,带软件的

网友C(2012-08-28):
你用的XGB哪个型号的PLC,常规的PLC 自带232、485两个口,是分开独立的,你可以用组态软件作为主机(如主机232需转成485),通过485直接访问各个分站XGB PLC.

网友D(2021-06-03):
顶,这个比较难。支持。。。向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