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计问题

楼主(2012-06-17):
本公司有一蒸馏塔,塔内为真空状态,有压力波动,物料为多种混合,比重随时变,并且有粘稠性,底部有沉淀物,现在寻求液位计推荐,以前用双法兰,始终不准确

网友A:
选用超声波的液位计就行

网友B:
选用射频导纳料位计可以。

网友C:
温度? 压力?蒸馏塔多高

网友C:
温度? 压力?蒸馏塔多高
       13705232019@163.com

网友D:
不知炼油企业的减压塔是否有可比性,减压塔底部为沥青状物质,粘稠多种混合物,里面沉淀物也时常有,内部受汽提蒸汽、上部原料进料、各种侧线回流和抽出、溜出的影响,介质温度高,此外还受减压塔抽真空的影响。

炼油行业测量这种介质最普遍的液位仪表就是浮球液位计。

网友E:
智能时代,思想能飞翔多远,创造就前进多远,,,,俺村滴土豆蛋,五光十色,撅着沟子骚情来~~~~~~~~~~~

SC398  真空负压罐专用全功能可编程液位精准控制器
SC388  真空负压罐专用两线制可编程液位精准控制器
SC338  真空负压罐专用全功能液位报警控制器
SC378  真空负压罐专用智能液位开关
SC328  真空负压罐专用智能液位变送器
SC368  真空负压罐专用时间编程密度补偿液位变送器
SC6042 真空负压罐专用通讯输出密度液位联测仪
SC318  真空负压罐专用通讯输出液位计

网友E: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沥青状。。。。。。。浮球液位计。内容的回复:

老jiao,请教几个事!

1、沥青罐气相部分,温度有好高?·················

2、沥青罐罐通常多高?,,液位波动变化范围好多?,,,

3、沥青罐,通常装多大直径的浮球?,,,,,,罐罐允许不允许,装个1米2米的大直径浮球?,,

网友F:
你要是预算充足,选雷达吧,只要测量介质不是绝缘的、过程温度不要太变态,雷达就可以考虑。

网友E:
对:yangcheng190关于你要是预算充足,选雷达吧,只要测量介质不是绝缘的、过程温度不要太变态,雷达就可以考虑。 内容的回复:

呵呵呵

俄要是预算充足呀,俄就把你,炸成羊肉串串,嘻嘻嘻,喂狗去鸟~~~~~~~~~~~~~~~~~~

网友D:
对:怪话二王关于回复内容: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沥青状。。。。。。。浮球液位计。内容的回复: 老jiao,请教几个事! 1、沥青罐气相部分,温度有好高?·················2、沥青罐罐通常多高?,,液位波动变化范围好多?,,,3、沥青罐,通常装多大直径的浮球?,,,,,,罐罐允许不允许,装个1米2米的大直径浮球?,,     内容的回复:

呵呵,这个偶说的是塔器,蒸馏塔的直径受设备炼量大小的限制,其根据设计图纸有大有小,不过大多也就是直径2、3的为多,因为塔器是一个在线流生产设备,其不需要多大净容量,随着生产不断流进流出。

蒸馏塔器的特点是进料在下半部分,然后进料口的上部根据进料介质多少分为不同多少的塔盘,能够切割不同温度下的产品梯度,而这些塔盘上会设置一些填料,用来凝析蒸发的介质,积攒液位,此外为了提高凝析介质的纯度会设置一些冷热回流,这样其塔器内部就会产生各种复杂的状况,有从下部的蒸发介质,有从上部留下的回流液体介质,也有填料积攒的液位,还有各种抽出、溜出形成的压力变化,因此要确切的说塔器内的压力是很难的。

由于塔器内部有多个液位分布,也有多个回流液位,因此通常所说的塔器内部压力就是这个塔最顶部的气相压力,由于蒸馏的特点就是要求内部复杂的进料介质最大精度的分离出各个成分,也就是各个切割成分最大程度的纯净,因此要求蒸馏塔内部气相压力小,最好是负压,这样介质蒸发需要的温度能量才会少。

至于这种炼塔使用的浮球液位计,大部分都是统一规格的浮球制品,其直径大部分是DN200的不锈钢浮球,其塔器的开口法兰是塔器在设备制造中预留的成品接口。

从资料库里找了个浮球照片,最近一次设备大修时,一个同事检查浮球磨损情况时照的相片

网友E:
多谢鸟老j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