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楼主(2012-06-17):
一、超程报警(5n0~5nm):

    1)返回参考点中,开始点距参考点过近,或是速度过慢。通过一定的方法将机床的超程轴移出超程区即可。

    2)正确执行回零动作,手动将机床向回零反方向移动一定距离,这个位置要求在减速区以外,再执行回零动作。

    3)如果以上操作后仍有报警,检查回零减速信号,检查回零档块,回零开关及相关联的信号电路是否正常。

    二、回零动作异常

    手动及自动均不能运行原因及处理:当位置显示(相对,绝对,机械坐标)全都不动时,检查CNC的状态显示,急停信号,复位信号,操作方式的状态。

    三、90#报警ALM998ROM奇偶校验报警

    系统使用时,所有ROM在系统初始化和工作过程中都要进行奇偶校验,当校验出错时,则发生报警,并指出出错的ROM编号。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存储卡上的ROM出错或安装不当,或存储卡电路板异常,当显示画面显示ROM报警编号时,极有可能是因为存储卡发生故障,首先检查显示画面提示编号位置的ROM是否安装良好,如确认无误,则要更换此ROM。

    四、AL950电源单元内24V保险(F14)熔断

    在FANUC-0C系统中为了防止由于DI/DO接口引起的电源短路,在电路结构中设置了单独的外部24V保险丝。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机床侧电缆对地短路时关断系统电源,用测量电阻的方法确定是否有+24E对地短路,在主板和存储卡上有(+24E)和地线(GND)测量端子,可以直接测量其间的电阻。当测量值为0欧姆时,请拔下I/O卡上各连接插头,再次检查电阻值。如果拔下I/O连接器插头后,测量电阻值增加100欧姆左右时,可以确认I/O负载侧有与地线短路现象。

    五、SV400#,SV402#(过载报警)

    故障原因:400#为第一、二轴中有过载;402#为第三、第四轴中有过载。

    当伺服电机的过热开关和伺服放大器的过热开关动作时发出此报警。

    伺服放大器有过载检查信号,该信号为常闭触点信号,当伺服电机过载开关检测电机过热,或放大器的温度升高则引起该开关打开产生报警。一般情况下这个开关和变压器的过热开关以及外置放电单元的过热开关串联在一起,该信号均为常闭触点,当电机过热,该信号发出报警,由PWM指令传给NC。

    六、P/S85~87串行接口故障

    故障原因:在对机床进行参数、程序输入时往往用到串行通讯,利用RS232接口将计算机或其它存储设备与机床联接起来。当参数设定不正确,电缆或硬件故障时会出现此警。

    故障查找和恢复:

    85#报警:在从外部设备读入数据时,串行通讯数出现了溢出错误,被输入的数据不符或传送速度不匹配,应检查与串行通讯相关的参数,如果检查参数没错误还出现该报警时,检查I/O设备是否损坏。

    86#报警:进行数据输入时I/O设备的动作准备信号(DR)关断。需检查:

    ①串行通讯电缆两端的接口(包括系统接口)

    ②检查系统和外部设备串行通讯参数

    ③检查外部设备或系统的程序保护开关是否处于打开状态。

    七、P/S00#报警

    故障原因:设定了重要参数,如伺服参数后,系统进入保护状态,需要系统重新起动,装载新参数。

    恢复办法:确认修改内容正确后,切断电源,再重新起动即可

    八、P/S100#报警

    故障原因:修改系统参数时,将写保护设置PWE=1后,系统发出该报警。

    恢复方法:

    ①发出该报警后,可照常调用参数页面修改参数。

    ②修改参数进行确认后,将写保护设置PWE=0

    ③按RESET键将报警复位,如果修改了重要的参数,需重新起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