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B调用冲突问题

楼主(2012-06-17):
请教各位前辈,在FC/FB调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除了背影数据块外还有什么,

我作过几个功能FC,但在在调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未能正常输出,是否内部不能出现“上升沿”这类东西,为了正常输出,我调用了几次就复制了几个同一个不同名的FC块

若要解决FC调用冲突,有哪些东西不能用,并且是在结尾是否要特殊且固定的结尾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在其他厂牌的PLC中,的确FC中内部不能出现上升沿,因为上升沿的检测需要依赖于静态变量,而其他厂牌的PLC的FC内并没有静态变量,但是,西门子不同,西门子的FC能够使用IN_OUT,借助于指针的传递将全局变量作为静态变量使用,所以,个人建议,仍然在使用西门子FC的时候,不到迫不得已,还是应该用IEC标准的方式来使用FC,而不是使用西门子的那些非标准特性,虽然那些特性带来了灵活性,但是将来移植到其他厂牌的PLC中的FC时,你不得不重新编写代码,这些灵活性破坏了可移植性。

网友B:
楼主 可能想用存储FC 内部变量 零时计算结果,供下次调用使用。这时  应该用静态变量 VAR 类型, 不要用 TEMP 类型, 请注意 2者的区别, 1楼 回答的 很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