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无刷直流电机怎么接线呢?

楼主(2012-06-17):
我用s7-200 224xp 控制无刷直流电机 ,电机驱动器步森的BL0408,下面是端子,我不知道是自己理解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看了说明书还是不会接线啊

    DIR      : 方向控制端(FR

R/S 运行/停止控制端

BRK     : 制动停机控制端子

S+ 外部输入调速+

AVI 外部输入调速控制端

S-     : 外部输入调速-0V

SP 驱动器速度信号输出端子

AL 驱动器故障信号输出端子

网友A:
如果你不需要调速,就用前两个端子,控制它的启动停止和方向。

如果要调速,把PLC的模拟量输出0-10V接AVI和S-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把这两个连起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