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XL 6.0 部件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17):
UNYSPUEFUCD60
UNYSPUEFGCD60
UNYSPUEFTCD60
UNYSPUEFFCD60
UNYSPUEZUCD60
UNYSPUEZGCD60
UNYSPUEZTCD60
UNYSPUEZFCD60
UNYSPUEZUGCD60
UNYSPUEZGTCD60
UNYSPUEZLUCD60
UNYSPUEZLGCD60
UNYSPUEZLTCD60
UNYSPUEVUCD60
UNYSPUEEFCD60
UNYSPUETUCD60
UNYCSPSPUEEU
UNYCSPSPUEEG
UNYCSPSPUEET
UNYCSPSPUEEF
Update Unity Pro XL
这些部件号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分别?

网友A:
不了解  这么快又出6.0了?

网友B:
你要了解这个干什么?

网友C:
安装时直接选择Update Unity Pro XL就可以了,

网友D(2012-08-04):
引用 网友E:
Unity Pro XL就可以了,

请问序列号怎么弄啊 ?

网友F:
一般选最上面那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