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能与海泰克触摸屏通信吗?

楼主(2012-06-17):
信捷PLC能与海泰克触摸屏通信吗?不知怎样连接?请工程师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都支持RS232,看看海泰克通讯口,RS232接线线号对不对,接好通讯线,还不能通讯,看看软件里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大哥,PLC类型里没有信捷,不知道通讯接线是怎样?请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