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 发脉冲与PLC发脉冲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17):
1PG 发脉冲与PLC发脉冲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使用1PG,什么情况下使用PLC直接控制

网友A:
1PG可以发正负脉冲

网友B:
都差不多了,一般如果PLC自身够用的话就不会用1PG了,比如PLC要控制4轴以上(FX2N除外),就要通过增加1PG来实现了,FX2N的PLC在定位控制方面要弱一些,只能发出30K的频率,而且指令也受限制,这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网友C:
都差不多了,一般如果PLC自身够用的话就不会用1P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