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系统的设计问题,求围观,指点一下就好,不浪费大家时间

楼主(2012-06-17):
完全的菜鸟,说话要是外行,求轻喷

学校的课程设计,题目是组态软件+数字IO实现炉温控制系统。数字IO需要用研华的,在这里有些疑问,求高手指点。

这里的数字IO是不是指的是数据采集卡?(任务书上没写,自己猜测的,因为真的没学过)而且任务书上要求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炉丝,但是我查的固态继电器都是使用电压量直接控制开闭的,那么在这里数字IO有什么作用呢?还有,我挑选数字IO的型号,目前希望使用PCI-xxx或者PCL-xxx型号的,这两种都有什么区别啊,要是在普通的PC机上使用有什么限制呢?

衷心谢谢各位了,实在是迷茫啊

网友A:
如果需要用到研华产品的选型,建议直接打研华400电话,他们帮你选型很专业,I/0就是输出输入,可以控制固态继电器开关,PWM,实现对大功率加热装置的加热,板卡的I/0不能直接带那么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