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字量问题

楼主(2012-06-17):
     三菱A系列和Q系列PLC的I/O输入输出模块是怎样排序的? 怎样数这些点? 比如程序中的X80 X7B这些点在模块中怎样找到? A系列中模块下面还有拨码开关,是何作用?

网友A:
Q的I/O在软件里有定义的,一般的I/O模块就是定义开始位和位数,比如开始位是20,位数是32,那么就是从20-2F 30-3F,点两个通道,X80要看硬件的具体模块了,这点要灵活一些,有程序或硬件就可以确定在哪个具体位置。

网友B:
它本身不认识IO。你组态定义它是I它就是I,定义它为O它就是O。X80和X7B从头开始数,不管是X还是Y模

块,X和Y只是让你看着方便,算的时候一起算的。

比如上图,一槽的通讯模块占了32个点,二槽装的是输入模块,那么二槽对应的点为X20—X5F,第四个槽就是Y0A0—Y0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