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反转有哪几种方法让它正转

楼主(2012-06-18):
     厂里一台机器突然反转.这台机器用的是两相的步进电机,当时也没了办法.就把步进电机的四根线,A+换到B+.把A-换到B-.B+换到A+.B-换到A-.电机开始正转了,

     虽然庆幸这次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心里明白,自已要学习步进控制了,所以来请教各位师付了.把A+和A-互换.B+和B-互换能不能改变步进电机的转向?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转向?

网友A:
该电机是有什么控制的?

网友B:
改变信号方向应该可以翻转吧,或者改变角度应该也可以

楼主:
对:王者之师------维羞电工关于该电机是有什么控制的? 内容的回复:

plc和步进控制器

楼主:
对:花木兰-骑士军团关于改变信号方向应该可以翻转吧,或者改变角度应该也可以内容的回复:

准备学一下.这些我现在弄不了.只想知道改变电机的接线有几种方法可以让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