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OR高速输出问题!

楼主(2012-06-18):
各位大哥!我想问一下松下FPOR高速输出脉冲能不能暂停,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位置的定位,伺服走动的时候我按一个按钮可以随时让它停下来,再按一下又可以让它把剩下脉冲走完,以前用台达的EH型做的,可以做到!用松下的行吗?

网友A:
可以,你说的太笼统啦,台达EH的是一条指令完成的吗?松下的可以,要用编程实现这个逻辑。

楼主:
请教黄工:我的意思是说比如做一个让伺服走30000个脉冲的定位,在运行中随时可以让伺服停下,再次启动可以走完剩下的脉冲,以前用台达是让内部的特殊继电它器置位就可以让停下,再复位就可以走完剩下的脉冲,中间可以执行多次!不知松下要怎么做,是控制DT90052的状态字吗??

网友A:
不是,那个的话,剩下的也不走了,需要自己编程来做啦,记得松下的没有这样的指令,编程也很方便实现。

楼主:
请教黄工:那这个怎么做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