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部启动怎么接线?

楼主(2012-06-18):
国产变频器,现在想加两个开关按钮实现外部启动和停止,请问该怎么接线?

网友A:
1、内部参数正确设定;

2、外围正确接线;

具体应该参阅手册。

网友B:
参考手册

网友C:
不清楚变频器的品牌的型号。

按说明书接线即可。

还要调整变频的的相关参数——变为外部三线制控制。

网友D:
不同的变频器控制端子接线也不同,一般需接通使能和正转端子即可

网友E:
peixian

3线式接法,请参考。。。。。

网友F:
    参考手册

1, 连接好外部启动及停止按键接线

2,修改好变频器参数表,启动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就行

网友G:
这些东西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H:
为什么现在的说明书上内容很简单。都没有以前那么详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些东西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J:
因为普通的都不复杂 特别是国产的 启动并联 停止串联 就可以了

楼主:
对:liujian5118关于3线式接法,请参考。。。。。内容的回复:

按钮直接该怎么接线呢?并联还是串联?哪根线接FWD,哪根线接EF?

网友K:
好好看可按说明书,一般出厂设置就可以

网友L:
说明书上有的啊仔细看看吧

网友M:
很简单的问题 每个厂家的变频器代码不同 好好看看说明书 外部端子接线后 再把参数设置一下

网友N:
看看说明说,如果自己真的搞不定了再问

网友O:
现在就是一点小问题就要问下,一定要独立解决问题

网友P:
一般都有的了。。。。。。

网友Q:
哎 现在的人咋都这样呢??

网友R:
这位兄弟,看下说明书啊!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S:
哎,5楼不是有图了吗?

楼主: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国产变频器,现在想加两个开关按钮实现外部启动和停止,请问该怎么接线?

网友:
很简单啊,按照五楼的接就可以啊。

网友T:
这个是最基本的,看看说明书。不同牌子的变频器基本都一样

网友U:
这个很简单的,将启动模式改为三线制就可以了,你可以到中华变频网上下载台达M系列的说明书,上面有详细解释三线制启动方式的,另外还要考虑好变频器的频率给定问题,是接电位器还是本身给定这要根据客户要求和台达的具体型号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