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d 真空比例阀用法

楼主(2012-06-18):
  CKD真空比例阀是怎么用的啊 看到他有一路模拟量输出 和一路模拟量输入
我要实现的功能就是给工件抽真空 达到一定值时保压 请问这是怎么一个控制原理 怎么能实现呢 模拟输入输出怎么控制

谢谢了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没有积分 希望不吝赐教!!!!     补充一下 是用PLC控制的

网友A:
估计你还需要加压力传感器来检测真空压力,比例阀只是电压电流信号和阀的打开度成比列关系通过改变阀的开口大小来改变进气流量达到调节的目的。

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压力,通过模拟量输出来控制比例阀,至于比例阀上的一路模拟输出估计你用不上,它是代表的阀的打开度

给你个思路,计算为浮点数计算,西门子200PLC,设定压力为MD4,实际检测压力为AIW0转换为MD0,比例阀输出为MD8转换为PQW0。N,P,S为常数,你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自行设定

当(MD0-MD4)/N >= P时,【(MD0-MD4)/N】=MD8,工作时,这个值越来越小

当压力无限接近设定压力时候,(MD0-MD4)/N>=S,0.0=MD8,关闭比例阀,也就是开始保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