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伺服控制断电后如何处理位置的思路

楼主(2012-06-18):
本人第一次 用绝对值编码器的 伺服

现在控制要求是 当停电后 再送电能在断电之前未完成基础上 继续完成剩下的位置量

伺服电机用的是 绝对编码器的 用通讯控制

网友A:
是多圈绝对值的话没问题,需软件配合,软件需要在加工前记录每个轴的绝对值编码器起始点,出现故障、断电后加工文件中止的地方对应唯一的坐标,先发送对刀移位。在断点处继续。。。

网友B:
这个要根据工艺的要求 , 记录工序的每一步,位置,变量状态等等,设计一个暂停功能,当断电时,进入暂停,当再次上电是,回复暂停,在暂停处 开始执行;

楼主:
谢谢 大虾的 帮助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