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与MODBUS RTU连接时,地址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2-06-18):
MODBUS通讯规约里其中的某个协议如下:读取开入量的首地址为0x0008,这个地址是位控制,每个位控制一个开入量。因此,在EB8000中读取的地址应该设置为4x_bit,后面的地址是什么?比如读第一个开入量。是不是 4x_bit 08  ?那第二个开入量呢?

网友A:
高手指教。。。。。。。。

网友B:
如果是开关量输入的话 我觉得应该定义地址应该是1x开始的 你可以看看MODBUS的规定的

网友C:
我有过相关项目经验,地址一一定要加一

楼主:
对:yamqq关于我有过相关项目经验,地址一一定要加一 内容的回复:

嗯是的,地址要高一个字节才对,我试过了。但是,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加1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D:
这个要看字节从那个位置算起来了

网友E:
这个不要误导大家啊。MODBUS地址要不要加1是要看协议如何规定的,有一种是要加一的,有一种叫(zero-base)是不加一的,所以在回答问题之前一定要搞清楚了在回答的

网友F:
0X是位,4X是寄存器,下位机都有modbus地址表的,查查手册吧

网友G(2015-12-25):
各位大神. 4x----?这个数要怎么算出来?

网友(2018-09-28):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要误导大家啊。MODBUS地址要不要加1是要看协...

对,比如西门子的PLC要加1,因为它是从0位开始的,MODBUS地址是从1位开始的,具体要不要加一,要看你所用设备的地址起始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有过相关项目经验,地址一一定要加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开关量输入的话 我觉得应该定义地址应该是1x开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这个不要误导大...

这位老铁说的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要误导大家啊。MODBUS地址要不要加1是要看协...

你说的也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要误导大家啊。MODBUS地址要不要加1是要看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