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XP模拟量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2-06-18):
现在手上有个CPU224XP,想通过PID控制变频器,接线的时候遇到问题:

CPU224XP用自带的模拟量,输入端是10V,可是用的传感器是24VDC,4-20MA的,

请教大侠们该如何接线,或者加电阻接法。

为了节省成本,没有购买模拟量模块,前辈们赐教了。

在线急等,也可以发至邮箱 guai_0322@163.com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4-20MA串一个500欧的电阻

楼主:
能不能画一个简单的电路呢。兄台,不甚感谢了。CAD格式的也可以

网友B:
买个配电器,要0-10V输出的,才一百多,还能隔离,省得干扰.

网友C:
在传感器的输出端并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就把4-20mA变成2-10V了。

楼主:
非常感谢,再请教用自带的模拟量输入和配置EM235模块比较,有什么区别吗?精度有多少误差?

网友D:
   1、一般电压模拟量输入为:0~10V,如配置EM235,如设置电压输入,其输入要求为0~10V,而不是2~10V。

   2、在传感器的输出端并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可把4-20mA变成2-10V,但0~2V范围的信号输入没有了。最好再将2-10V电压变换为0~10V。下面的电路就是将4~20ma直接转换为0~10V的电路,供你参考。

网友E:
不错,又向你们学会了一招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一般电压模拟量输入为:0~10V,如配置EM235,如设置电压输入,其输入要求为0~10V,而不是2~10V。   2、在传感器的输出端并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可把4-20mA变成2-10V,但0~2V范围的信号输入没有了。最好再将2-10V电压变换为0~10V。下面的电路就是将4~20ma直接转换为0~10V的电路,供你参考。

你这是转换了,可是又多了一个问题。。。±12V电源。。。。。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呵呵呵。。

网友G:
好想法,不错 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想法,不错 哦。。。。。。。。。。。

楼主:
现在问题是:传感器电压是24VDC的二线制,输出电流4-20MA,请问大侠。加入电阻后,那传感器电压不被限制了?导致工作不正常了,比如显示灯闪烁.

这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I:
你把问题复杂化了 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 你能减少多少工作量

楼主:
一定要用PLC的PID。因为我要在文本里随时改目标值,以及在各个目标值下的PID时间,不需要去改动变频器参数

网友D:
 既然8楼嫌外加±12V麻烦,就去掉外电源,只用PLC的24V,见下图:

楼主:
加了一个隔离配电器。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了。领教了工控的高手们

网友J:
6楼的讲的最好,留个QQ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既然8楼嫌外加±12V麻烦,就去掉外电源,只用PLC的24V,见下图:

这样比较好!!一般工业场合,很少正负电源的。。最好标准单电源解决。。你这个可以做成隔离器单卖。。。我在市场看到有隔离器用壳子卖,我都有制作这个的想法。。。。呵呵呵。。。。。可赚钱的事情太多了。。。

网友K:
又悲了个催,电路没看懂

一般情况,我们只是串个500电阻就OK,也不管,显示,误差还不是很大,温度差不到一度,就将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