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配置问题

楼主(2012-06-18):
S7-200的,选的CPU226  与触摸屏,2个巡检仪,还2块电压2电流表相联,都用485通讯,2个巡检仪共用1个端口,4个电压、电流表共用一个端口,触摸屏也要一个端口。现在CPU226只有2个485端口,缺一个485端口,怎么样配置最简单能解决缺少1个485端口?

网友A:
除了EM277或者CP243正常没有别的口了。

楼主:
我也打算再加个EM277,跟WINCC的触摸屏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打算再加个EM277,跟WINCC的触摸屏通讯。

有很多屏不支持EM277(DP)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