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速负载电机扭矩选型求助

楼主(2012-06-18):
各位高手,大家好。

  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有个项目,要做一个平台的控制。平台要求转速尽量稳定平稳,现在负载转动惯量比较大,转速比较小。打算用一个力矩电机通过齿轮减速进行驱动。因为目标是稳速运行,所以不考虑加减速要求,十几二十秒就可以。这样算下来摩擦阻力很小,是不是电机扭矩要求就非常小。

 看又有个问题,就是负载的速度不可能恒定,需要实时的来进行调整,这样又要求电机能够按照控制系统要求将负载转速进行纠正,要求电机输出扭矩又比较大了?

大家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怎么计算的,谢谢了

网友A:
这种情况还应以对控制系统快速性要求选择电机,Te=Tf+J*dw/dt。如果电机扭矩很小,系统抗干扰能力会很弱。

楼主:
对:奔走关于这种情况还应以对控制系统快速性要求选择电机,Te=Tf+J*dw/dt。如果电机扭矩很小,系统抗干扰能力会很弱。 内容的回复:

嗯,对,目前的问题就是这个dw/dt该怎么选?选多少合适,有没有计算或者估算的常用标准呢,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A:
dw/dt的选取一般是由负载波动范围和所要求的转速的平稳性决定的,如果负载波动大,要求的转速精度高,就选大一点,否则相反.这个好像也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

楼主:
对:奔走关于dw/dt的选取一般是由负载波动范围和所要求的转速的平稳性决定的,如果负载波动大,要求的转速精度高,就选大一点,否则相反.这个好像也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 内容的回复:

转速精度当然是要求越高越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千分之一。负载实际波动未知,理想情况下是无波动,因为是一个恒速的转动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提一个每秒钟调整100次,每次最大调整量为现有转速的百分之一,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楼主:
版主大人可不可以接着 奔走 同学接着指点一下呢?

网友B(2013-02-26):
我可以做您要求的力矩电机或者转台 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QQ1024540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