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二相电机顺转过去到一定角度停下,几秒后,能倒转回来吗?

楼主(2012-06-18):
220V 50/60HZ  3.5W爪极永兹同步电机,要求转过去到一定角度停下,几秒后,能倒转回来吗?如此反复来回运动?

网友A:
       没有玩过这类同步电机的正反转瞬时时间呢

楼主:
哦,没玩过啊?那也谢谢您的关心!希望懂行的师傅帮忙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B:
你先看一看在不改动电机内部线路情况下,220V同步电机能否正反转

网友C:
还真没玩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一看在不改动电机内部线路情况下,220V同步电机能否正反转

哦,我还没用倒顺开关控制试过,但发现二根线头插进插座里后,动一下能倒转的,再动一下也可顺转的,就是不懂怎么控制,怎么组合何种控制电器?

网友B:
用行程开关或是接近开关,时间继电器,启动按钮接触器,如果角度控制精确,也可以采用,轴脉冲器与仪表编码组合控制角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行程开关或是接近开关,时间继电器,启动按钮接触器,如果角度控制精确,也可以采用,轴脉冲器与仪表编码组合控制角度即可

zml_1120 师傅您好:感谢您的详细回帖,因我本身不是电工,您上面提示的方法我还是不能弄懂。我是浙江绍兴上虞市的,您是哪里的,能不能帮忙设计一套组合,或者是否能够当面请教。非常感谢!我手机:13587383286。QQ1104765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