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五十五期—电网频率和点击功率因数的问题?

楼主(2012-06-18):
擂台一:在国家电网里为什么有50HZ和60HZ 之分?

擂台二:能否生产出功率因数为1的电机?如果能那么应该怎么做?如果不能,为什么?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2012-08-02):
国家电网频率之分主要是根据各自国家的发电设备的转速和电机级数决定的。

功率因数为1的电机能够生产出来,但是,在实际使用时因其负载,电网环境,运行环境等问题的影响,实际功率因数也不可能达到1

网友B(2012-11-02):
在高压输电过程中,频率过高和频率过低都不好,经过优化,最终确定的50-60这个范围比较好,相对来说,60比50要好一点。长距离(≥500公里)输送电能时,50HZ比60HZ较有优势,直流更优!大电解电容的容量,频率高了,由于充电时间长可以在同样的输出功率下实现小容量.

网友C:
1. 50-60Hz其实对电器来说基本上可以通用,只是各国的标准由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结果。就象电压有110V、220V及其它一些电压标准.

2.功率因数为1的电机能够生产出来.如果负载是纯电阻,那么电机的实际(提供的)功率因数是1.当电机的负载为直流负载,即发电机发出的电经过整流后再传给负载,那么这时的发电机的功率因数一般选0.95.其实,发电机自身是没有"功率因数"这一说的,这个值是电机进行设计计算时的初设值,而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值是计算后得出的值.

网友D:
50Hz和60Hz没有为什么,就是国家对电网参数的规定;功率因数为1的电机?同步电机不是吗!

网友E:
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标准不同。但它对有些用电器的设计就有要求,以变压器为例,在中国和日本的变压器由于工作频率不同,设计上就有差别。理论上说,频率高低各有优缺点,50Hz频率较低,进入听觉范围的干扰可以较少,但其电压的波动就较大,需要更大容量的滤波电容。60Hz相对来说滤波电容就较小了。

网友F:
擂台一:在国家电网里为什么有50HZ和60HZ 之分?

没有为什么,电网就110V 60HZ和220V 50HZ两种标准,只不过我国选择了后者而已,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密度大,如果采用110V 60HZ输送电,则需要更粗的线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不现实的。即使到了现在如果想要全部改成110V 60HZ输电工程太大,不仅需要更改电网还要更换用电设备,这显得更加不可能

擂台二:能否生产出功率因数为1的电机?如果能那么应该怎么做?如果不能,为什么?

首先说明功率因素和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所以不存在能否生产功率因数为1的电机的问题,如果电路负荷为电阻性那么功率因数自然为1,而电机为电感性,功率因数必定小于1.

虽然可以采用补偿的方式,即电感性采用电容补偿;电容性采用电感补偿。这样来使功率因数趋近于1.但是这也仅仅是趋近,纯电阻电路、纯电容电路、纯电感电路是不存在的。往往做功的过程中这三种负载都是同时存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标准不同。但它对有些用电器的设计就有要求,以变压器为例,在中国和日本的变压器由于工作频率不同,设计上就有差别。理论上说,频率高低各有优缺点,50Hz频率较低,进入听觉范围的干扰可以较少,但其电压的波动就较大,需要更大容量的滤波电容。60Hz相对来说滤波电容就较小了。

网友H:
第一个问题,国外大多采用60HZ,我们国家采用的是50HZ,这与发电机的转速应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认为点击转速是影响频率不同的原因,但为什么点击转速会不同,确实  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  功率因素为1的电机可以执照出来,首先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   P 与 视在功率  S  的比值

P=S是可以实现的,既是比值=1是可以实现的       P与S的比值与负载电路阻抗角应当为零,在不含有独立源的情况下端口等效电阻为纯电阻,电感与电容的作用相互抵消时可以实现

网友I:
今晚上班,偶来混积分了,呵呵呵。。。

关于国内使用50HZ而不用60HZ的电源,偶自己琢磨出不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行政命令和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虽然中国自己吹嘘是什么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什么四大发明的发源地,但是作为现代生活的根本电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所以发电的设备、用电的设备、变电的设备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只能是引进西方文明的发电原理、制度、机器设备,所以中国人用什么频率的电源取决于社会上已经用到的电器频率下所占的比率。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可谓是各个外国产品的博览会,各个西方国家的用电设备都在中国有身影,而新中国的建立与西方文明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对立,此时中国政府与美国支持的台湾蒋是一个军事对峙的关系,为了不受制与敌对势力新政府必须要尽可能的摆脱敌对势力对自身的限制。而台湾的蒋与美国的电器设备是60HZ,所以大陆使用的电源最好能够不是60HZ。

新中国的成立可谓是工业化一穷二白,没有基础、没有技术、没有人员、没有设备,若向发展必须以来外部国家的支持,而红色赤字的国度与西方的资本国家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处处对中国进行封锁,而此时只能依靠共产国度的苏联的支持,从基础建设、技术攻关,人员培训、设备引进都需要苏联的援助,此时苏联电器产品的频率是50HZ,所以中国政府只能使用50HZ的电源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苏联援助的设备。

综上从意识形态上共产与资本形成军事对峙,从现实必须引进苏联50HZ的设备,所以新中国选用50HZ电源而不用60HZ电源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功率因数是用功功率与实在功率的比值,这个是异步电动机工作的原理,异步的产生就是因为设备需要使用一部分电能转换为磁场来实现异步电动机旋转所必须的条件,所以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是不可能为1的。如果功率因数为1,那么视在功率与有功功率相等,即电机消耗的电能全部用来做功,那么其就不是异步电动机了,这个可以是同步电机,也可以是永磁电机、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