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五十六期—节能灯的镇流器及谐波问题

楼主(2012-06-18):
擂台一:电子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里面的电阻、电容、三极管经常烧毁为什么? ?

擂台二:谐波的产生包括哪些?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2012-11-02):
在理想的干净供电系统中,电流和电压都是正弦波的。在只含线性元件(电阻、电感及电容)的简单电路里,流过的电流与施加的电压成正比,流过的电流是正弦波。   用傅立叶分析原理,能够把非正弦曲线信号分解成基本部分和它的倍数。   在电力系统中,谐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非线性负载所致。当电流流经负载时,与所加的电压不呈线性关系,就形成非正弦电流,即电路中有谐波产生。由于半导体晶闸管的开关操作和二极管、半导体晶闸管的非线性特性,电力系统的某些设备如功率转换器比较大的背离正弦曲线波形。   谐波电流的产生是与功率转换器的脉冲数相关的。6脉冲设备仅有5、7、11、13、17、19 …。n倍于电网频率。功率变换器的脉冲数越高,最低次的谐波分量的频率的次数就越高。   其他功率消耗装置,例如荧光灯的电子控制调节器产生大强度的3 次谐波( 150 赫兹)。   在供电网络阻抗( 电阻) 下这样的非正弦曲线电流导致一个非正弦曲线的电压降。在供电网络阻抗下产生谐波电压的振幅等于相应谐波电流和对应于该电流频率的供电网络阻抗Z的乘积。次数越高,谐波分量的振幅越低。   只要哪里有谐波源那里就有谐波产生。也有可能,谐波分量通过供电网络到达用户网络。例如,供电网络中一个用户工厂的运转可能被相邻的另一个用户设备产生的谐波所干扰。
产生谐波的设备类型
  所有的非线性负荷都能产生谐波电流,产生谐波的设备类型有:开关模式电源(SMPS)、电子荧光灯镇流器、调速传动装置、不间断电源(UPS)、磁性铁芯设备及某些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等。

网友B:
擂台一:电子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里面的电阻、电容、三极管经常烧毁为什么?
质量不好是一方面,但不应该是主要的,可能性最大的是温度过高、散热不好
造成三极管损坏,如果是两个在一起的那种,由于热量不均,也会造成损坏。

网友B:
擂台二:谐波的产生包括哪些?

网友C:
擂台二:谐波的产生包括哪些?

1电力变压器励磁电流引起的磁性保和形成非线性负载。

2旋转电机在旋转中发生齿槽引起的高次谐波。

3可控硅整流装置或逆变装置的使用,由于换流过程,直流侧整流波形引起交流侧产生高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