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五十七期—电网谐波的危害及治理?

楼主(2012-06-18):
擂台一:电网内的谐波哪些危害?

擂台二:怎么治理及预防谐波的产生?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2012-08-02):
1、 谐波使公用电网系统下设备元件产生了附加谐波损耗,降低了发电,输电及用电设备的效率(导致用电量大增加),大量的3次以上的谐波流过中性线路时,会使线路过热损坏甚至发生火灾。
2、 谐波影响各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谐波对电机的影响除了引起附加损耗外,还会引起机械振动、噪声增加和过电压;使变压器局部,电容器、电缆等设备发热。加速设备绝缘老化、减少使用寿命以至设备损坏报废。
3、 谐波的发生还会引起公用电网中局部的并联谐振或串联谐振,从而进一步引起谐波放大,使上述的危害大大增加。甚至还会引起严重电力事故。
4、 谐波还会影响电气线路中的保护元件,继电器、自动系统装置的误操作,电气测量仪表不准确等等。
5、 谐波在注入电网系统后会对邻近的通信信号产生干扰,影响一定范围的通话质量。触发电话铃响,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威胁通信设备和人员的安全。
1、 滤除系统高次谐波,减少由谐波所产生的一切噪声干扰和设备线路损耗,节省电能10%~30%左右。
2、 同时对功率因数进行补偿,使功率因数达到理想要求0.95以上(cosφ≥0.95)
3、 安装消谐滤波补偿装置不仅同时起到滤除高次谐波、提高功率因数。而且消谐滤波装置的增加投入维护也很少,这样既节约成本又减少耗电能。

网友B(2012-11-02):
谐波的危害

1、对配电变压器的危害:

       接线组别为Yyno的配变,三相四线制接线时,三次谐波电流在配变原副绕组中产生谐波电压,并使中性点电压产生动脉。另外由于奇次谐波相位相同,它们在中性线上的相量叠加,使中性线上的零序电流相量叠加,因此中线性上因为流过谐波电流而发热。

     三相三线制接线时零序谐波由于相位相同,形成中性点电压,使相电压发生变化。

       对于接线组别为Dyno的配变,零序谐波电流在绕组中形成环流,使配变绕组发热,降低配变寿命。

2、对电力电缆的危害:

     由于谐波次数高频率上升,再加上电缆导体截面积越大趋肤效应越明显,从而导致导体的交流电阻增大,使得电缆允许通过的电流减少。另外,电缆的电阻、线路的感抗与系统串联,提高功率因数用的电容器及线路的容抗与系统并联,一   定数值得电感与电容可能发生湝振。

3、对电力电容器的危害:

当电网存在谐波时,投入电容器后其端电压增大,通过电容器的电流就增大,时电容器损耗功率增加。电容器的容抗与频率成反比,频率越高,阻抗越小,因而谐波电压能使电容器的电流增大很多。超出电容器允许条件,就会时电容器过电流和过负荷,因而异常发热,尤其是电容器投入在电压已经畸变的电网中时,还可能是电网的谐波加剧,即产生谐波扩现象。在介质中诱发局部放电,由于电压变化率大,局部放电强度大,对绝缘介质更能起到加速老化的作用,从而缩短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一般来说,电压每升高10%,电容器的寿命就要缩短1/2左右。当谐波与电容器的参数匹配时会产生谐振,使谐波得到方大,在谐波严重的情况下,造成电容器鼓肚、击穿、群爆及更大的损失。

4、对白炽灯的损害:

  白炽灯泡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照明灯具,它的寿命与谐波的热效应关系很大,畸变系数的增地缩短灯泡的寿命,而改变基波电压相对来说比改变畸变系数的影响更大。

网友C:
擂台一:电网内的谐波哪些危害?

1)造成电网的功率损耗增加、设备寿命缩短、接地保护功能失常、遥控功能失常、线路和设备过热灯,特别是三次谐波会产生非常打的中性线电流,使得配电变压器的零线电流甚至超过相线电流值,造成设备的不安全运行。谐波对电网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的影响还表现在可能引起电网发生谐振、使正常的供电中断、事故扩大、电网解裂灯。

2)引起变电站局部的并联或串联谐振,造成电压互感器灯设备损坏;造成变电站系统中的设备和元件产生附加的谐波损耗,引起电力变压器、电力电缆、电动机等设备发热,电容器损坏,并加速绝缘材料的老化;造成断路器电弧熄灭时间的延长,影响断路器的开断容器;造成电子元器件的继电保护或自动装置误动作;影响电子仪表和通信系统的正常工作,降低通信质量;增大附加磁场的干扰等。

网友C:
擂台二:怎么治理及预防谐波的产生?

谐波的治理方法目前主要有两种: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它主要是由于非线负载在电网中运行,产生非正弦波电流,非正弦波电流在电网阻抗上产生压降,使得电网电压波形也形成非正弦波形,对非正弦波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其中频率与工频相同的分量称为基波,频率大于工频的分量称为谐波。
主要谐波源有:变速传动装置(包括交流、直流),固定式换流器(UPS不间断电源),电弧炉,电焊机,饱和电抗器(变压器),节能灯,LED显示屏,晶闸管控制设备(如:整流器,照明控制系统的亮度调节)等。

网友D:
电网内的谐波哪些危害?

主要影响:

1高次谐波频率很高,使用电设备铁损增加,发生过热。

2使电气设备的噪声增大。

3使电容器容抗降低,发生过载、过热。

4施继电保护误动作。

5使电工仪表发生误差。

6对弱电系统造成干扰。

7对供电系统有发生铁磁谐振过电压的危险。

怎么治理及预防谐波的产生?

1在整流系统中,尽量采用多台或多相,错开相位,以增加整流波的脉冲数,从而减低高次谐波在交流侧的含量。

2改变系统短路容量与变流装置容量的比值,使系统短路容量愈大,交流装置高次谐波发生源愈小,使影响减轻。

3对电力电容器最易受到高次谐波危害的设备,采用串联电抗器进行抑制,回避谐振条件的发生。

4采用交流LCR滤波器与高次谐波发生源并列运行,以吸收高次谐波。

5采用有源滤波器,即采用与高次谐波相反的波形进行抵消。

网友E:
擂台二:怎么治理及预防谐波的产生?

一,预防性抑制方法

1变流器中采用相位抵消或谐波控制。

2开发有效地过程和方法来控制、减小或消除电力系统设备(主要是电容器、变压器和发电机)的谐波。

二,补救性抑制方法

1使用滤波器。

2电路解谐,采用馈电线重构或电容器组改变安装位置等来克服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