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PWM输出驱动舵机的怪现象,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2-06-18):
最近在编用STM32驱动舵机的程序,但在应用中发现一个非常怪的现象。
STM32端口初始化和PWM设置的程序如下:

端口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PWM设置的程序如下: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3->CCMR1|=7<<4;
    TIM3->CCMR1|=1<<3;
    TIM3->CCER|=1<<0;
    TIM3->CR1=0x8000;      TIM3->CCR1 = 2000;

    TIM3->CCMR1|=7<<12;
    TIM3->CCMR1|=1<<11;
    TIM3->CCER|=1<<4;
    TIM3->CCR2 = 1600;
    TIM3->CR1=0x8000;

    TIM3->CCMR2|=7<<4;
    TIM3->CCMR2|=1<<3;
    TIM3->CCER|=1<<8;
    TIM3->CCR3 = 1200;
    TIM3->CR1=0x8000;

    TIM3->CCMR2|=7<<12;
    TIM3->CCMR2|=1<<11;
    TIM3->CCER|=1<<12;
    TIM3->CCR4 = 1000;
    TIM3->CR1=0x8000;

    TIM3->CR1|=0x01;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现在的现象是,当我改变TIM3->CCR1 = 2000;这一行的值的时候,可以用示波器看到输出波形在变化,但舵机却始终只运行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就不再动了。这个位置也不随TIM3->CCR1的值变化而变动。

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也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找到 答案了  电平是反向的,即TIM3->CCR1的值应该在18000-19000之间变动,而不是1000-2000间变动。
改为在18000-19000间变动就可以正常驱动了

更多资料http://y-ec.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