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06-18):
我是菜鸟,刚开始学三菱PLC的,公司有台机器,老板要弄自动化的,可是我还不会写程序,不知道怎么弄,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资料,程序写进去还是不行。我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求哪位大侠帮忙写个程序,或是教我怎么写?详细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开关控制自动和手动的切换,自动用x0,手动操作的顺序是:第一步:第1个带锁开关控制第1个电磁阀,第二步: 第2个开关控制第2个电磁阀, 第三步:  第3个开关控制第3个电磁阀,第4步: 第4个带锁开关控制第4个电磁阀停留2秒,第5步:第一步的时间到第1个电磁阀断开,第6步:第3步的动作第3个电磁阀通电1秒。先谢谢了!!附件为电路图,如图所示,要求:x0做为手动跟自动切换,x2驱动y2,x3驱动y3,x4驱动y4,x5驱动y5.自动的步骤是:x0接通后,y2通电同时y3也通电,y3只需要通电1秒钟,而y2要一直通电到后面,然后y4通电1秒,接着y5通电3秒钟,y5断开后同时y2也断开,最后y3再通电1秒钟。

网友A:
说的好象不是很清楚?

网友B:
自动程序要用STL,步进顺控指令很容易就可以了。

网友C:
手动都成功了,自动的话就在手动的程序中修改而来,用主控指令试试!

网友D:
程序运行 到下一步的同时,要复位掉上一步的动作。

网友E:
手动已完成,就有基础了,对动作顺序已经了解。
自动时,可根据条件,把各动作衔接起来;也可试试2楼说的方法。

网友F:
手动都成功了,自动的话就在手动的程序中修改而来,用主控指令试试! 或是用步进顺控指令很容易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动都成功了,自动的话就在手动的程序中修改而来,用主控指令试试! 或是用步进顺控指令很容易就可以了。

楼主:
谁可以画个梯形图出来看看吗?就是4个按钮开关控制4个电磁阀,2个开关带锁的,自动的话增加一个选择开关,我知道这个程序对于你们高手来讲是最简单的,可是我就是写不好这个程序。

网友H:
你要把设备自动运行的详细过程谢清楚。才可以给你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把设备自动运行的详细过程谢清楚。才可以给你编程。

顺序是:第一步:x3驱动y3锁住停留几秒时间 ,第二步: x5驱动y5, 第三步:  x4驱动y4,第4步: x2驱动y2停留2秒,第5步:第一步的时间到x3断开,第6步:第3步的动作x4闭合。

网友J:
说的不清楚啊,而且自动的话怎么还要这么多按钮,难道自动运行的时候也要不停的按按钮吗,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的不清楚啊,而且自动的话怎么还要这么多按钮,难道自动运行的时候也要不停的按按钮吗,搞不懂!

那是说的手动操作的时候,自动的时候也要保留手动的啊,万一PLC出问题不工作了,还可以手动操作啊

网友L:
楼主说手动时能驱动负载,说明下载程序,输入输出通道定义等都是正确的。

自动时不能执行,请重点检查程序中,执行功能的条件是否满足,可以在监控的情况下运行程序,找到问题的原因。

另外建议列一下功能图,搞清楚整个工艺过程。

网友M:
我个人觉得你的自动程序应该是没有处理好手动和自动的关系,刚开始你可以把自动和手动分开写,然后用个条件来选择自动或者手动以及打断自动。如果你已经分开来编写,那就照着手动的程序,把自动的修改一下,相信自己,多实验。

网友N:
转换思路,改变方法,一定能成功!

网友O:
这个建议先画出电气图,然后转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个建议先画出电气图,然后转换下就可以了

能画出电路图,其实就好做了

网友Q:
看你自动的条件是行程还是时间。理一下应该很顺利完成的。祝你好运!

网友R:
转换思路,改变方法,一定能成功   求人不如求自己 哈哈   大家都说也没有给楼主编程梯形图  我想你可能还是不明白吧?

网友S:
看了这么多回帖就没有一个人上图的···

本人愿意帮你···

QQ409538317

说说详细情况

网友T:
用SFC顺控指令就很好做了,或者用梯形图在你手动上改一改啊.

网友U:
根据楼主的意思,我大概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输入:手/自动切换 X0(没有必要分开控制);自动启动 X1(如果要自动控制,这个有必要,信号源要与手动的分开。但也可以特立独行不要,^^);手动输入1 x3;手动输入2 X5;手动输入3 X4;手动输入4 X2;急停 x6(如果你要停止自动运行,必须要有个信号给PLC,程序不会自己停止的,肯定是要收到信号呀!所以要有急停键)

输出:输出1 Y3(应该是个锁定装置);输出2 Y5:输出3 Y4;输出4 Y2;

大致的自动运行顺序我是这样理解的

1.自动启动,Y3动作;2.延迟几秒;3.Y5动作;4.Y4动作;5.Y2动作;6、延迟2秒;7、Y3断开 8、Y4停止动作;

(根据楼主的信息,我只能想写出这些,而且猜测的成分比较多。另外,我搞不明白,你步骤结束的信息我无法看到,另外Y5和Y2的动作停止的信息在哪里我看不到。还有Y4这个动作是我猜的,我搞不明白,为何你的X4最后还要闭合,而且是在自动程序中,这个X4你既然作为手动的输入信号了,就不可以做其他用了,明白吗?希望提供更多的信息)

网友V:
我可以帮助你,95290135

网友W:
说说你需要的功能,细致点

yanyu8630@163.com

网友X:
    这个程序应该很好写  你已经写出了手动程序的话  自动程序的话你只要控制好时间继电器或是中间有什么保护就好了,相信自己 把程序中的逻辑关系处理好就没有事了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友好,小弟语言表达不是很好,让大家看不懂,在这里跟大家道歉了,现在又附上电路图,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O: 这个建议先画出电气图,然后转换下就可以了  能画出电路图,其实就好做了

电路图已经上传了

网友Z:
你的程序写好了没有?没有写好的话我来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你的程序写好了没有?没有写好的话我来告诉你

没有,我的邮箱ou244496094@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