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2-06-18):
各位大侠,现有如下问题求助,无刷直流电机由于换向时会产生电流突变,进而导致电磁扭矩波动,在高速高精密定位上很难达到交流伺服的控制性能,如果采用正弦波驱动直流无刷电机,配合光电编码器,驱动采用位置闭环,理论上能否降低力矩的波动性?

网友A:
期待高人指点   我顺便学习哈

网友B:
呵呵这很难吗

网友C:
无刷直流电机一般指梯形波的电机,由于自身的限制(如定子采用集中绕组,转子的设计也是产生梯形磁场),换向时扭矩波动大. 你用正弦波驱动也不能改善,因为电机绕组的绕制形式已经决定了电机的特性. 交流伺服(正弦波无刷直流电机)的绕组采用分布绕制.

楼主:
无刷直流 (BLDC) 电机可以想象成与刷式直流电机截然相反,其中永久磁性在转子上,而绕线在定子上。因此,该电机没有刷子和换向器,消除了与刷式直流电机产生火花相关的劣势。

该电机被称为直流电机,是因为其线圈通过直流电源驱动,而直流电源是按预定顺序的形式应用到不同的定子线圈。这一过程称为换向。但是,BLDC 并不恰当,因为该电机实际上属于交流电机。在电路循环过程中,每个线圈中的电流正负交替。定子一般是凸极结构,旨在产生梯形反电动势波形,尽可能符合所应用的换向电压波形。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产生的反电动势波形通常更像正弦,而非梯形。因此,PMSM 电机使用的许多控制技术(如场定向控制)同样适用于 BLDC 电机。

网友D:
你可以改变定子电流大小,你不能改变定子磁场的集中分布,更不能改变转子的磁场空间分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改变定子电流大小,你不能改变定子磁场的集中分布,更不能改变转子的磁场空间分布

说得好!